今天修HP 8510w主板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4-05-27):
开机,接上电源开机无反应,电源上指示灯变弱,主板内有短路,拆机取出主板,接上电源,测电源口电压只有1v-2V短路电压压拉低,依次检测各个主板上电容两脚有无短路,最后测的c340  c365及后级Ic各脚对地都有短路,测Q58  Q59 Q70都短路,这几个零件都给u40供电,会不会是它坏了?吹下测以无短路,现在手上无TPS51120 无法代换试!

网友:
烧机烧它!!

网友:
楼主很有思路 问一下 笔记本开机针在哪?谢谢!

网友A:
笔记本开机针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开机针在哪

开机按键板连着主板上的一排座子,用万用表打电流档一脚接地一脚挨个碰触座子的每个脚,可以开机的就是开机脚!

网友:
文字简单,内容繁多啊

网友:
楼主  思路   清晰哦  学习

网友:
楼主  思路 很对

网友:
用烧机烧啊

网友(2014-07-16):
同意楼上的  短路就烧啊  大部分都能烧出来

网友:
新手学习中,回帖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