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隔后继短路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7):
+VBAT短了,测得对地阻值为0,这个该怎么办?是不是要相连的全部卸掉?
测得Q6001 S极是19V,G是19V,D极0V。D极对地阻值0。。+VBAT它所连的大部分都是单元电路的D极。

网友:
只能拆一个试一下,烧不都管用了。

网友:
请烧机大神们回答!!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烧机?????????

网友:
如可以烧机!怎样设置电压电流来烧??

网友:
用3V  1A烧机试试看,不行的话自己调下。

网友:
电击啊。。。

笑睇人生 -5 电你个头啊

网友:
先观察下 公共点的电容等是否有异常 说不准会看出问题所在
祝你好运

网友A:
先用。1V来烧。慢慢的加大电压,

网友:
直接对地了,一般情况下很难烧出来的,只好一个一个慢慢的断开来排除

网友:
只能慢慢摘件了 0的话只能摘 其他阻值能烧

网友:
电流限到1A左右,看有没发烫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1V来烧。慢慢的加大电压,

是19V,1A开始烧,慢慢加大电流,二不是加大电压吧?

网友:
这种公共电短路,一般仔细观察相连的个头稍微大点的电容,一般都能看出异常,都烧裂了。再就是场管击穿,芯片换的几率小

网友:
是用小电压1A的电流烧吧

网友:
烧鸡大法呀

网友:
一个一个拆太麻烦了,只用烧机最快了啊

网友:
仔细看看板子是不是有电容、管子颜色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