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的PCH挂了吗????

楼主(2014-05-27):
PCH晶振一脚直接接地,是PCH挂了吗???求解惑

网友:
没谐振电容吗?

网友:
都直接通了,猜测应该是PCH挂了

网友A:
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拆了 在测试那个点,如果还是短路,肯定南桥短路了。。。。

网友B:
先把其它的拆掉!最后再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拆了 在测试那个点,如果还是短路,肯定南桥短路了。。。。

已经测过了,还是短,确定是PCH挂了,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修(时钟和南桥集成了)!!!苦逼啊

网友A:
搞个H61的芯片上去,估计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其它的拆掉!最后再动桥!!

????其他???晶振与谐振电容???都拆了,还是短,应该就是PCH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H61的芯片上去,估计点亮了。。。。

不明白怎么弄H61芯片,也许这板子废了吧

网友A:
找个H61的桥 焊上去啊。。。没有就到网上订块芯片。。用BGA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H61的桥 焊上去啊。。。没有就到网上订块芯片。。用BGA焊上去。。。

很惭愧,自学的,没有那么专业的工具!!!

网友C:
如果是雷打得话,挂的机率相当高,先打下usb的值吧,正常的话再拆除谐振电容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雷打得话,挂的机率相当高,先打下usb的值吧,正常的话再拆除谐振电容来排除

不是雷打的,自己手贱,测量时不知怎么了,PCH附近的D2发红穿洞,然后一测就对地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