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短路维修

楼主(2014-05-27):
   联想E420
故障;大电流短路
同行送来一片板,联想E420短路,被他自己修过,没修好,拿到我哪里去了。公共点短路,问了下动过那些地方,然后放下板子走人,看了下动过的地方还好只是换了几个公共点的管子,手里有块料板,把他动过的地方换回来,还是短路,,,开始放大招,烧鸡大法,烧到显卡发烫, 摘掉显卡上管,公共点短路排除,找个上管装上,不短路了,通电测试不上CPU之前上到0.2掉电,装上CPU内存电流一路小跑,然后接屏测试,在插电,又奇迹般的大电流了,摘掉显卡供电,还是短,再烧,发现PC4101发烫 换掉后不短了,再次上电外接显示了,然后再次掉电,掉到0.08不能再次触发,D95280待机芯片发烫 换掉后一切OK,,,D95280这个芯片要30大洋,,这块板子看来要报高点。。。
其实我是来骗分的,,亲们让你们的分砸的更猛烈些吧。。在这里祝大家生意兴隆,,学习的学有所成,还单身的早日托单,,可惜我们维修届没有女妹纸,要不我肯定给我自己介绍一个。。。

网友:
大短也能坏这么多地方,少见。一般大段路都是秒杀

网友:
二修机都不好修,楼主都能一个一个的搞定佩服。

网友:
祝大家都早日脱单!!!

网友:
是啊,做维修的,很难啊,还没有女朋友

网友:
前些时间我也修了一台E420 也是一样的情况,公共点大短路,也是把显卡的铁壳上管摘下就不短了,但是可能没换好上管,G极悬空,上电之后 几秒钟马上又大短路,继续换上管,这样重复换了3 4次,最后搞到D95280也烧掉了··原本也就是简单的维修,最后搞到复杂化了,

网友:
做维修的,除了陪在自己身边的是电脑,还是电脑,

网友:
95280没坏哈

网友:
大电流 最后还弄了个 通病出来 哈哈

网友:
佩服楼主,是我的话连续出现短路就已经疯了

网友:
是凡遇到E420,不管它原始故障是什么,我建议都先出这30大洋换掉那该死的芯片吧,害人不浅啊

网友A:
求公共点短路烧鸡方法,直接19V还是怎样?

网友: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  不过 还是有点切!1

网友:
95280 貌似是通病哦!

网友:
待机芯片罪魁祸首

网友:
值得借鉴,很有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公共点短路烧鸡方法,直接19V还是怎样?

建议电压调低些5-12v即可

网友:
D95280质量有问题

网友:
烧鸡公大法我也长用,,电空短路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