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USB口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4-05-27):
有个联想G31T-LM主板USB接口插什么设备都没有反应,设备管理器里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驱动都是正常的.测得前后置U口的供电电压都是4.3V,后面的电压也同时给PS2口供电,PS2的键鼠都好用,开始以为电压偏低,从5V飞线过去也是不行.后来换了个南桥,又重刷了BIOS故障依旧.附上此主板的图纸请高手帮分析下

联想G31电路图

网友:
USB需要的48M时钟也用示波器打了,正常

网友:
USB边上的小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