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E-S2开不了机 求解

楼主(2014-05-27):
这板子开机 供电正常   就是关机  复位灯常亮     常亮以后测总线关了   CPU关了   到桥这里 电压还在    桥供电是有下图控制的    测芯片 基本正常  不知如何维修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感觉修主板要用到图纸就很麻烦,所以我现在修主板的修复率很低- -

网友:
这板子是NV的桥,NV时序是最严格的一款,要想关闭桥工电,首先要先关闭cpu供电和桥供电,既然他们都关闭了,桥也没用电源好信号,那就该关闭它的开启信号,受控于WU1,他们的开启信号都是受控于这待机专用芯片,这芯片蛮喜欢出问题的,换个试试吧

网友:
LZ搞定没 发个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搞定后,请分享结果!!

网友:
依次查哪个信号没关掉:CPU_VLD、SLP_S3、PWRGD、LPC_CLK,最好全都测下,我不敢确定这个顺序是对的。

网友:
还没有好    谢谢 我早测测

网友A:
问题找到了    换了IO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    换了IO  好了

坑爹的诊断卡。。。

网友(2014-07-12):
路过学习 顺便拿分

网友:
测试IO的 75   71 脚  【加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