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BIOS会影响没有CPU供电吗?

楼主(2014-05-28):
技嘉H61主板BIOS会影响没有CPU供电吗?如果没有CPU供电会上电掉电

网友:
不会的,因为BIOS一般是不参与时序的

网友:
BIOS是在供电出来以后,CPU正常工作时才会读取的,所以它不会影响供电。

网友:
不会。至少目前没碰到。

网友:
是不会的,

网友:
BIOS 不短路的情况就不会。。短路就很难说了。

网友:
但BIOS短路的情况十分少见。。

网友:
应该不会的

网友:
还是6楼想的周到。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

网友:
   不会影响CPU供电, 但是没CPU供电很多H61的都会导致掉电

网友:
什么都不管,先刷个BIOS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