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 欠压保护之维修

楼主(2014-05-2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30。板号:la-4211p rev:1.0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电流停留在0.5A左右,有时会掉到0.2A不、动。有时候会掉电。0.5A掉电像是没有过内存,…
维修:拆机,风扇散热都堵死了,首先考虑到的就是重插内存、跟换内存,故障现象一样,又考虑到散热差,重插CPU,更换CPU,电流是上去但是感觉还是一样,试了几次行不通,拆出裸板测量。首先看到板子之前是修过网卡的,上电测量,电流到0.5A,没有几秒就掉了,大概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PL7只有0.48V因为是在显卡旁边就没考虑多少,上内存,抓内存的smbus波形,还没波形说明还有到内存。因为电流有时候跳到0.2几就掉了,还有的时候电流到0.5A就掉了,但是上电掉电的时间都差不多,是不是欠压保护了,于是想起昨天刚听的视频,马上翻出笔记找到仁宝的(过温+欠压保护)信号名称THRMTRIP_ICH#,测量
只有0.2几伏,不对哦,!H_THERMTRIP#是由+VCCP经过电阻R114上拉,测R114两端电压都不对, 查+VCCP来源,… 是由+VGA_CORE转换过来的。 +VGA_CORE应该是由PU4 ISL6268控制PQ19/PQ18长生1.05v电压,查VIN18.5v、vcc 5v EN  3.3v  PVCC  5v 、Boot  5v、FB    0.2v 基本条件都正常。 跟换芯片,电压正常,电流直标0。8A接屏,显了。。
大意呀,虽然绕了弯路,但是还是把学到的用上了,维修在没思路时就要不择手段啊,大神绕过,求加分,求指点

G430 LA-4211P.pdf

网友:
不错的想法  能把学到的灵活应用

网友A:
+VCCPP和+VGA_CORE过隔离点都会产生+VCCP,楼主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呢。

网友:
过温保护的还是比较少啊

网友(2014-07-23):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4-05-28):
THRMTRIP_ICH这个信号有印象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PP和+VGA_CORE过隔离点都会产生+VCCP,楼主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呢。

板上没PU11啊,

网友:
过温保护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贡献资料

网友:
那个时候你就应该想到,整个主板哪里会有0.45V,肯定不正常

网友:
这笔记还真有用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不是小贱吗,都成师傅了。分析得不错

网友:
虽然0.45后来又变成0.2几了。但是修好就是成功的开始。

网友:
看帖每次回帖是习惯

网友:
新手都这么厉害,前途无量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你直接抓显卡供电没有不就结了吗

网友(2015-02-14):
欠压,,,哎,这这术语,懂了,,原来是少一种或多种电压,,
刚听的时候 ,都不知道什么回事,思路都没有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