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坏得奇怪的内存

楼主(2014-05-28):
一条DDR2 667和一条DDR2 800混插组双通道,使用了大约半个月,一直正常,某天,电脑待机,晃动鼠标看见屏幕亮了一下,接着直接黑屏,主机还在运行,晃动鼠标或者敲击键盘,没有反应,强制重启,仍然是主机运行,屏幕没有反应。
最小系统测试,发现问题是DDR 667的内存坏了,两条一起插不能开机,单插DDR800,能正常开机使用,单插DDR667不能开机,后来发现DDR667,有2个电容掉了,一个是SPD上面的小电容,另一个是SPD背面颗粒下稍大点的电容,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电容,就在主板上找个2个大小一样的电容换上,还是不能开机......
DDR667外观良好,除了掉的2个电容,没有发现明显的元器件损坏。
请教下各位,这内存是怎么坏的?大概是什么元器件坏了?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有没断线呢?

网友:
没见过  一般软件测试ok就ok了

网友:
在论坛下个内存测试软件,看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不懂修,我也有两条D2的丢在一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应该没有断线,外观良好,但是没有检测。如果要测试得能开机啊,关键是不能开机,所以测试不了。

网友:
内存好像没得修,我们曾经把一个烧糊了腿的内存上的rom挪到另一个不开机的内存上好使了!
其他问题就没修过!都认为是内存芯片坏了!

网友A:
将掉的东西补上去看下行不

网友:
找一样的内存   将掉的东西补上去       在用测内存的软件 是不是有颗粒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掉的东西补上去看下行不

掉的电容补了,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就是那个电容出问题,有可能是闪存芯片出问题

闪存芯片?恩。看来要考虑换下芯片。

网友:
电容能掉,应该是腐蚀了,芯片也差不多了,扔了吧,你没心思拆下来重

网友:
还是芯片问题  电容 在供电部稳定的时候才会坏的

网友:
掉件的东西要补上。

网友:
和电容无关,的用软件测试定位看那个位有问题

网友:
内存,引起,的问题很怪

网友:
用下RS试下,写SPD看看。

网友(2014-07-19):
一般软件测试ok就ok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啊

网友:
DDR2   667 的现在也没几个钱, 没必要了。!

网友:
电路坏了修下还划算

网友:
扫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