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纯净的U盘启动

楼主(2014-05-28):
现在的U盘启动工具真是无语了,用它们装出来的机子强制被安装一些垃圾软件,要不就是首页被改,有些真接锁死主页,烦!

网友:
用老毛桃  大白菜吧  我就看好这两个PE

网友A:
下载容量小的ISO作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容量小的ISO作就可以了

也是哈  下纯净版的系统也行  下的时候注意看看它到底集成了多少捆绑软件

网友:
只要下载纯净的系统就行了

网友C:
我用电脑店,这个和系统没有关系吧,主要是你装的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脑店,这个和系统没有关系吧,主要是你装的系统的问题

电脑店新版的,你试试,PE下直接捆绑垃圾软件,不管你信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哈  下纯净版的系统也行  下的时候注意看看它到底集成了多少捆绑软件

是的,不过太纯净也不好,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