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x plus 指示灯亮,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4-05-28):
三星2243bwx plus 指示灯亮,一会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显示输入信号正常,重新断开电源正常亮,一会就又黑了,电源板换了一个试了,故障依旧,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如何更换?

网友:
没有测试灯管的工具吗  直接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你要是没换过灯管 我建议你不要亲手换了

换坏屏了 你就伤不起了

网友:
新手,伤的起,自己用, 不行就换个新的,主要是闲的没事,看看能不能修好。不知道怎么拆灯管,有图最好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高压损坏啊   用强光手电照照屏看有画面吗

网友:
换屏的时候,你最好,让熟手来做,新手的话,建议不要自己擅自做主

网友:
如果电源块没有问题。可以是高压条或者是灯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