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座里的芯片烧了 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28):
本子一开机 就合着放包里了 拿出来开不了机了 !拆机发现 CPU 座里的芯片烧了

CPU 下面的电容也熏的变黄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检测CPU温度的芯片

网友:
温控芯片。

网友:
cpu温控芯片

网友B:
先折掉看这块有短路不?

网友C:
    cpu测试温度的  三极管吗  我也不请吃

网友:
温控芯片   拆下来看看    不过摘下来了以后还是要换上的

网友:
CPU温度太高了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检测CPU温度的芯片

现在是 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折掉看这块有短路不?

擦掉 了直接换了个新的 不能开机  主板电源灯亮 风扇不转 桥 CPU 都烫!  是不是拆掉 开机试试???

网友:
找张图纸 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测试温度的  三极管吗  我也不请吃

应该是的 拆下来开机试试?

网友:
这个位置的基本就是温控

网友:
5个脚,应该不是三极管吧

网友:
cpu温控芯片,温度过高给烧了吧

网友:
这温度多高才能烧会不会cpu有问题

网友:
拆到不用,能开机吗??

网友:
拆下这个芯片,打下阻止没问题就上电试下

网友:
找到图纸!估计是温控芯片!!

网友:
都说是温控,看下图纸确定下,再检查相关电路。
温控必须要搞好,保护功能出问题,要么不开机,要么烧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