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538)加电不显

楼主(2014-05-28):
一台东芝L510(538)i3 330 加电不显。电流1.4左右!测各大电压基本都出来了,内存无波形,测内存条件,复位只有0.25V,查图纸如下,当翘起R6030时1.5V恢复正常,CPU_DRAMRST#怎么样会被拉低,没有思路了,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下面附上截图和图纸!

TOSHBA L538 PG10G_Perugia 10G 6050A2278101-MB-A02_MP_20091102.pdf

网友A:
琢磨着这个信号应该是直接去CPU座子里面去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琢磨着这个信号应该是直接去CPU座子里面去的吧

就是啊我就纳闷了!插着CPU测这个脚的阻值320,应该没问题,但是一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拉低!CPU也换过!,

网友C:
测下R6027是不是拉低了,另外上拉的1。5V电阻过来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我就纳闷了!插着CPU测这个脚的阻值320,应该没问题,但是一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拉低!CPU也换过!,

如果这个信号只去了CPU座子里面的话,还有可能是PCB漏电也说不定,找到这个脚位,切断主板的线,从R6030的1脚飞到CPU座子里面的针脚上试试,可能不好找这根线在哪里,但只能这么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R6027是不是拉低了,另外上拉的1。5V电阻过来正常不?

R6027换过了,还是一样,R6026的1脚1.5V,2脚就被拉低把R60230翘起后1.5V恢复正常,却切的说是被CPU_DRAMRST#拉低的

网友:
座子出问题了?

网友:
哪就反向一路摸过去找,但愿桥是好的。

网友:
搞不懂!期待楼主解决!谢楼主图纸!

网友:
找找CPU其他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