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AYA P95V靠右边有显示

楼主(2014-05-28):
收到一台MAYA P95V的显示器。机器驱动程序更新过,也换到其它机器上试过。都是一样的故障。
win7登录动画显示背景应该是黑色,但此显示器是蓝色背景。
进入桌面后。桌面显示在显示器的右边,一小半看不到。左边是没有显示。
调整到最佳分辨率1440*900也是一样的效果,换别的显示器正常。
按显示器AUTO按钮也解决不了。恢复显示器默认值也不行。
重刷驱动板程序也不行。
如下图:

这个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啊?
有没有修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帮我支个招。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4-5-29 12:52):

买了个程序,刷好了。程序贴子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0345-1-1.html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已经恢复过了的。

网友:
试着进入菜单里,调整一个数值,我忘记了,也许可以调好的。

网友:
刷的程序不对吧

网友:
重新找个程序刷上试试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怎么昨天搜索P95V还搜索到好多结果,今天怎么只有两个了。

网友:
这程序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不行就换主芯片试试!
或者你找一台19宽屏显示器,把这屏上上看看还那样不!嗯!这招好!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的事儿!

网友:
看看屏线是不是有虚接啊

网友:
进工厂模式看看能不能调好。

网友:
刷了程序还是一样的话,我介意弃修吧

网友:
应该是程序没刷对吧,在淘宝上淘个个程序试试

网友:
在菜单里把宽度、长度试着调一下!!!

网友:
应该换套板子先试试 确定是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免得走弯路

网友:
你程序没刷对

网友:
这是程序问题

网友:
明天去淘宝上买个刷刷看。

网友:
行场信号那又个电阻坏了, 换了就号了

网友:
今天买了个程序,修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