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不进系统

楼主(2014-05-28):
一个 DELL MIG41R 诊断卡显示D0 大家都知道这款机子显示D0但是是可以亮机的。现在是显示完DELL就出现一个光标,进PE也是这样,高手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这不是不认硬盘吗

网友B:
这是检测到哪个设备不正常就这样了,最小系统法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不认硬盘吗

连PE都进不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检测到哪个设备不正常就这样了,最小系统法排除

最小系统法也这样

网友:
PE不进 南桥坏了

网友:
去掉外设,进PE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系统法也这样

那么,声网卡发热不?

网友:
南桥换2个了

网友:
那其它的外设全拔掉,看看pe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