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8L-MLX CPU无供电电压

楼主(2014-05-28):
(无正文)

网友A:
查一下电源管理蕊片周围的电阻电容

网友:
有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电源管理蕊片周围的电阻电容

电阻和电容都没有标识 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小范围的用风枪加热开机多次 找到故障位置 代换 电阻用万用表量阻值 电容看颜色体积换之 会了吧

网友:
先查条件 在换芯片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VCC是否正常,是否有VID的高低组合,EN是否为高电平。如果这些条件满足了,还是不工作,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加热就可以,第二天就不行??这说法类似原件虚焊,或者周围电容问题

网友:
对啊,先看看少哪个条件再说。

网友:
这个比较难搞

网友:
我也这样搞好过一台H61的主板,不显示,加热了下CPUPWM芯片和周围的东西  可以显示了,,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