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双系统,XP正常,但是WIN7就会蓝屏!!!

楼主(2014-05-28):
那个碰到过,装双系统就

就蓝屏的啊,

机子开始是XP,SATA接口是IDE,后来无论装WIN7,还是WIN8,装是装的起,但是,重启时候,无论是WIN7还是WIN8都会蓝屏的。但XP还是能正常的啊!求解!!

要具体点的方案啊,我也想过啊,
如果把SATA,改成ACHI的话,问题是XP就会蓝屏,起不起机了!!我的机子是HP 516.。。。

网友:
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吗?
改成AHCI WIN7 WIN8还蓝屏吗?

网友:
没遇见过 你引导修复没,有时候引导菜单出现问题的时候  切换双系统就会出现蓝屏 还有 就是 硬盘 内存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蓝屏

网友:
第一,驱动,第二病毒,第三硬盘,楼主你看着检测吧,安装版系统不是吃屎的,凡是不要贪图方便,手工一下也不会有事

网友:
目测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