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进水 HM65架构 HWPG导致掉电维修

楼主(2014-05-28):
朋友打电话说一台联想E47L进水,进水地方都处理了,带CPU电流触发到0.1掉电,发过来发现是HM65架构的主板,广达代工,板号DAOKL9MB6F1
别的不多说了。
发现0.1掉电,直接上波波,发现各个电感电压都有了,没有CPU供电,查CPU供电管理芯片PU11第七脚, VR_ON无电压,
VR_ON是由三个信号相与而来,
根据广达的上电时序,EC先得到HWPG,才会发出VRON,实测HWPG无电压,所以确定HWPG不正常导致掉电,R338电阻一端3.3V正常,另一端无电压,因为HWPG是各路供电芯片的PG信号形成的,中间无电阻无法断开,只能割线,联想到之前进水芯片的位置,首先把PU9 的PG信号割断,然后上电,上内存亮机, PU9供电正常。

网友:
维修思路非一般的清晰啊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这个PG没有,一点影响没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PG没有,一点影响没有吗

是的,进系统测了,一切正常,可能是这个板子保护做的不够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进系统测了,一切正常,可能是这个板子保护做的不够好吧。

THINK无CPU电压,HP不出,一个都没修好,无语中

网友:
有的看板子设计  HP有个G4也是一样 一个PG拉低隔离不过 断掉就正常

网友C:
进水引起的芯片的部分功能故障 不过最好还是换了PU9

网友:
是呀,PU9没有PG信号,不用修吗

网友:
这分析的简单快

网友:
楼主割线后,少了一路PG!!这是否稳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另外楼主是否有这个图纸???是否可以上传一下!!!

网友:
典型供电不全   相对比较好修

网友:
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么说PU9的PG断线了?

网友:
求广达时序

网友:
电感有电压,貌似还要测测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引起的芯片的部分功能故障 不过最好还是换了PU9

对的、这个信号没有发出要么这个芯片坏了要么条件没满足。芯片坏的几率大啊。。。这样做能亮机就好、不过并不是每个这招 都行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