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昇9600头疼问题

楼主(2014-05-28):
网吧里面的耕昇9600显卡,插上去老跑C1 50 C3 跑几次后就跑到25不懂啦但是不显示,有几块也加焊过桥现象一样,内存条没问题,还有个怪现象就是散热片下面传送到桥信号的小电容全是导通的,所有板都一样,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向高手们求解啊。

网友:
金手旨的问题吧

网友A:
我擦过啦。槽里都清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擦过啦。槽里都清理了。

也有可能都是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都是坏掉了

6片全坏啦,问题都是一样的。一片都没修好。

网友C:
桥上小电容不是全导通吧
是阻值很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桥上小电容不是全导通吧
是阻值很小吧

不是桥上面的电容,是板上金手指旁边的小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桥上面的电容,是板上金手指旁边的小电容。

阻值很小,有些是正常的,但是全导通,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很小,有些是正常的,但是全导通,肯定是不正常的

是啊,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啊,求解

网友C:
最有可能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有可能就是北桥挂了

全是网吧里面的,6片都是一样的现象,不会全都挂了吧,跟客户不好说啊。。。

网友D:
多测几块板子,测量桥上的电容确定是完全通的,再与其他板子比较一下测量时电容得阻值,我觉得不可能全部是桥挂了

网友:
量下金手指的数据信号线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测几块板子,测量桥上的电容确定是完全通的,再与其他板子比较一下测量时电容得阻值,我觉得不可能全部是 ...

桥上的电容阻值一样的,应该不可能全坏吧,加焊后就导通啦,不加没事,现在都不敢动啦。

网友:
要不要刷下BIOS?

网友:
我这里都没BIOS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