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白碰到问题了:开关电源电路图有个部位的疑问?还望帮忙解答。

楼主(2014-05-28):
e:\开关电源电路
请问这里的Q3,Q4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还不会上传图片呢。

网友:
那个呀,上图看看,没图我也是一头雾水呀

网友:
图片要先上传,才能贴图

网友:
上图吧,或者说机器型号,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什么都没有,没法解答

网友:
没法解释呀,上图吧

网友:
晕 没图  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大多数是反激式的变压器只要一个场效应管。如果是2个可能就是推挽电路了,那就是上管导通,下管截止两个管子始终交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