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装独显蓝屏

楼主(2014-05-28):
没装独显驱动一切正常,装玩后立马蓝屏,然后开机就蓝屏代码0xc000007b,进不了系统了,什么情况,有遇到的吗?

网友A:
7b 是兼容模式不正确  你这个  应该是驱动不对 要么显卡挂了

补充内容 (2014-6-5 14:16):

你找个本本 把兼容模式改了看看是不是7B   没标点符号你就不会看吗

网友:
上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安装

网友:
先装官网驱动,在看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7b 是兼容模式不正确  你这个  应该是驱动不对 要么显卡挂了

你找个本本 把兼容模式改了看看是不是7B   没标点符号你就不会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