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14-05-28):
客户拿来一组装机,开机不显。铭瑄的板子,Intel平台 DDR3内存 cpu赛扬3400,插上诊断卡开机,不跑码,clk灯不亮,复位灯常亮,无时钟、复位。心里猜想着,可能缺少某路供电,应该不难维修。Intel平台四大供电按内存,桥,总线、cpu的顺序来测,分别是1.6v 、1.25v、1.1v、1.2v,基本正常,再点时钟旁边的电容,3.3v也有了。各路供电都出来了,难道缺少pg信号?再点ATX电源灰色线5v,也有了,有点沮丧。再把板子看了看,发现内存插槽旁边有铜线鼓起来断了,接上,打了下阻值,不短路。开机通电跑码FF,维修完毕。虽然没技术含量,有点小高兴。新手发帖,多多鼓励

网友A:
这水平应该学有段时间啦。

网友:
楼主维修还是很细心,小铜线鼓起都看见了,这个可不是很容易发现的

网友B:
楼主也不说下是铜线是连哪的。好让我这个小白学习下。

网友C:
内存插槽旁边有铜线鼓起来断了!!楼主这个铜线是什么作用????

网友:
最重要是最后修好 了  嘿嘿

网友:
是不是特有成就感附上DDR3脚位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水平应该学有段时间啦。

嘿 谢谢 对修主板有点兴趣 主板显卡区域 看精华帖 强化了一个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插槽旁边有铜线鼓起来断了!!楼主这个铜线是什么作用????

没图纸 没深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不说下是铜线是连哪的。好让我这个小白学习下。

见笑了。。。本人也是刚学修主板  感觉维修观察很有用,可以少走弯路,快速锁定故障。前天也遇到一例,也是内存旁边,一元件烧断,通过跑电路,得知该元件是连接内存槽与ATX电源3.3v 没有图纸 推测是保险电阻 在废板子上找了一个0欧电阻 接上 修复。

网友:
这是自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 谢谢 对修主板有点兴趣 主板显卡区域 看精华帖 强化了一个星期

强化了一个星期就有着水平,你应该去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6-30):
哎  小白的经验啊 ··· 赞一个

网友:
我是笔记本出身,可是看来台式比笔记本的还难修,我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