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MD2奇怪的PWM上管发烫

楼主(2014-05-28):
今接一板 型号 七彩虹 945MD2  黑屏。经查 桥供电1.5V的 PWM上管烧坏(PCB烧脱皮),换后正常跑吗亮机。量上管G极3.6V左右。可摸上管烫的不行,几秒就有冒烟的感觉。于是换了PWM芯片(W83321G),和下管。可还是发烫。再换W83321G一脚升压2极管,及升压电容,还是无果。望高手指点。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打下6脚FB的值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还有,MOS管以及芯片各脚千万千万不能有空焊。

网友:
检查芯片的电流检测脚的原件及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期待楼主找到问题并分享!!!

网友:
你上管换过没有?

网友:
最好吧上下管一起换掉,检测清楚MOS是否有没有焊接好的。

网友:
该电路2个反馈电阻  一个接输出的为标示 93A(908欧姆)(图中为R5) 一个接地的标示 01B(1K欧姆)(图中为R6) 均好。根据W83321G数据说明  该2电阻决定输出电压公式VOUT=0.8*(R5+R6)/R6   套如以上2电阻 得输出电压为1.5264V  。而实测该板上电压为1.5v 基本正常。个人觉得造成上管发烫,可能是该管G集电压过低 造成该管不完全导通,内阻过大,而该管功率为电流乘电阻也随之增大,从而发烫。实测该G极电压3.6V左右。不知正常与否,而如不正常,影响该电压的升压2极管和升压电容均已换,还是不行,所以百思不的其解。造成该管发烫也可能是输出短路,可如果有短路,该板还能亮机,所以也不能确定有短路
上管换过N个

网友:
换桥试试了,说不定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