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快速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28):
接手一台HP4411S,故障是能通电触发,但是跑码不正常,老是在0.85左右摆321动,想起昨天修的一台HP321,故障现象和这个有点类似,当时是刷了BIOS就好了,心想这个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呢,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顺序,把BIOS刷了一下,开机正常了,心想这应该是HP系统的一个通病,但是由时序分析为什么BIOS坏,会引起跑码不正常,却是不太明白,也许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太欠缺了吧,但还是想弄明白为什么,希望有高手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简简单单搞定,

网友:
HP机子有时候就是那么与众不同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的作 用很大,什么问题都能导致

网友:
BIOS坏的现象太多了。。 什么样的现象都有。。

网友:
一棒子打死

网友A:
刷刷更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更好使,,,

。。。。。头像是亮点。 。求思路

网友:
现在修机啊。。。BIOS在很多情况下可是首先措施。。

网友:
这个机器外壳特别不好

网友:
bios有时候像神经病一样不正常

网友(2014-06-30):
又一个秒杀  学习了

网友:
好象修电脑就是刷BIOS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来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那么与众不同

网友(2014-07-31):
现在接到机器都喜欢刷bios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机器电流在0.85左右!一会我也去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