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5加电不显 有电流跳变 刷bios能亮机

楼主(2014-05-28):
z485 板号 dalz2cmb8e1 rev:e  加电电流有跳变就是不显 外接也不显。刷u16 w25x40 u16 w25q60 现在成功点亮。

网友:
又被秒了 呀

网友A:
你不显的时候外接键盘亮了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  真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显的时候外接键盘亮了吗

没有亮  切换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亮  切换也不行

那这种问题就是档码了,第一步就是刷BIOS,思路明确

网友:
那这种问题就是档码了,第一步就是刷BIOS,思路明确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今天碰见个这机器   刷个试试

网友:
正需要  下载了试试

网友(2014-07-16):
你那机器电流怎么跳变的啊

网友:
今天我这也有一台等等刷下试试

网友:
哦的电流0.34-1.05-1.17

网友:
不错这个bios可以点亮

网友:
今天又遇到过开机0.7掉电的 不晓得是不是bios问题 我把U17 bios取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就好像认不到U17里面的资料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用到!

网友(2014-09-02):
我现在修着 一台Z485.冷机的时候,也就是放着不用,第一次开机,正常使用。不掉电不死机,样样正常。

但只要一重新启动,就不显示,要放大约半小时左右才能再开机。拆机来测试,也没有过热

网友:
AMD Z485的时序到底是怎样的,我有一个不出桥供电,就跳两下

网友:
我的机器换了个南桥,进系统掉电,下个这个BIOS看看

网友(2014-10-08):
手上有台档界面下个看看

网友(2014-12-03):
正好被需要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