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N装完系统后的怪异现象

楼主(2014-05-28):
昨日接到一台华硕X50N,听客户说之前在别人那装过WIN7系统,装完之后声音时有时无,网络也上不去,系统托盘里电脑连接上有个叹号,手动输入IP连接上也上不了网!无线是可以上网的!客户说之前一直用XP都没有这种情况!于是乎,我给客户安装了XP系统,可是结果声音彻底没有了,电脑右下方也没出现小喇叭图标。联网还是连不上!请教大神,这是神马情况?有人遇到过吗?系统我已经装了三遍还是依旧!!求救大神....

网友A:
用安装版的WIN 7光盘安装 ,驱动全用官网下载的就OK

网友:
这问题肯定还是系统问题,换个系统试

网友:
官网上面的驱动试试 另外 建议升级BIOS  华硕的机子就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安装版的WIN 7光盘安装 ,驱动全用官网下载的就OK

装XP怎么样?

网友:
这个型号在官网上找不到驱动,这是为什么呢?谁能帮我找下

网友:
驱动在官网下就可以了,官网没有就去百度下

网友:
他的BIOS不知被谁上了密码,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没?

网友:
刷了bios之后重新装了系统,声音和网络都正常了。只是按开机键停留在LOGO界面不动,按开机键左边那个话画音乐符号的键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就这样和客户沟通后拿走了。可是没过几天,现在又没声音,上不了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淘宝上问这种主板,说是换升级版,主板和CPU330,有人换过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我觉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