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的头疼问题有解决的了吗求助中

楼主(2014-05-28):
现有联想一体机B505  版号RS780Q-LAIO V :1.2  显卡ATI 的  论坛里的AMD  N卡的主板BIOS都刷过了  还是卡机不亮 滴滴两声 有办法吗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样的,现象是插上显卡板也是滴滴两声 拔掉也是  ,显卡上面有个电压没出来,结果是测到板层短路了搞不出来了,就定了块显卡装上就OK。

网友:
一长两短吗??

网友A:
显卡直接换过看看。这机很垃圾。

网友B:
就滴滴两声  触摸按键都能  有时候就滴的一声 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直接换过看看。这机很垃圾。

是很垃圾上回修过一个雷击的 主板和显卡都定了  装上还不亮 后来又补发一个主板 还是不亮,定的那家也说不是主板问题说技术问题不给我发了我用别的淘宝号又发了一块 装上亮机了  郁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滴滴两声  触摸按键都能  有时候就滴的一声 头疼了

换显卡看看吧,不行就直接换版,太费劲了这机子

网友:
这下载分如何送出来啊

网友:
估计是送不出去了 定了一个显卡板和一个主板明天上机看效果把 第一次修发了三回主板 老板都愿意卖给我了。用另一个号拍的挺争气的亮机了折腾要死  这可谓是神机在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显卡看看吧,不行就直接换版,太费劲了这机子

换主板就好了,我又是从那一家定的但是每次到这的板子后面的两个电感都被他们从新换掉了,我测试有个电感坏了直接用线连上了还是没反映

网友(2014-07-06):
楼主先用风枪吹吹显卡  不亮再吹北桥   先初步排除芯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