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7触发电流从0.01到0.00再回到0.01,大神给点希望,在线等!!!

楼主(2014-05-28):
板号6050A2278101-MB-A02图纸论坛里面有,故障现象如标题,貌似不触发其实是触发了的,待机时3v5v都有,按下开关后电源指示灯灭了,然后又亮了,用表测3v和5v触发时被拉低到0v了,然后又自己升回正常值,怀疑后及短路,触发时只有1.5v电感有电压到0.5v左右,其他用表测没有,用示波器有跳动,除了CPU供电电感没跳变,各电感阻值正常,触发时测S3S5电压感觉没出来,换了HM55桥也没用,温控也检查了,51125待机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没头绪,大神能给点思路吧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是满足的RST都有了,BIOS上是有波的,也发出了给桥的开机信号了

网友:
看下35v后继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
没有,3VLA转3V都是待机的时候就转了,断开3Vs也一样,这破机器太坑了

网友:
有人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已经修了一天了,

网友:
查 EC的工作条件    还有CPU换一个试试

网友:
cpu换过了,EC工作条件都满足了,EC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不是Bios问题,我连BIOS芯片也一起换了都一样

网友:
电源灯亮说明已经开机了      5V 3V被拉低必定是后继短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来

网友:
有可能是+3VS或+5VS对地短路了

网友:
后面短路或电压没出来,有图就慢慢来吧。

网友:
找图纸!按时序来修!

网友:
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