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双BIOS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秒杀。招数。。屡试不爽!!!!

楼主(2014-05-28):
这两天碰到一些技嘉主板双BIOS,不跑码,复位灯长亮。。所有电压正常!!全给秒杀了。。不用刷BIOS。。。用镊子点第一个 BISO的第一脚。另一头接第二个BIOS的第8脚。。10秒钟。。。上电正常跑马!!!!直接秒杀。。。。已经在很多技嘉板上成功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从备份的BIOS芯片里恢复主BIOS吗?有机会试一下。短接的10秒钟,是要通电后再短接吗?

是的。。恢复主BIOS!!!!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对接。。一。八脚

bios不正常会引起复位灯长亮?没听说过

网友:
赞!思路从何而来?这是现在技嘉双bios的另一种维修思路

网友B:
楼主  不错 值得学习 但是 这是什么原理呢 ?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技嘉主板特有的恢复BIOS的方法吧。。

网友A:
这个是从备份的BIOS芯片里恢复主BIOS吗?有机会试一下。短接的10秒钟,是要通电后再短接吗?

网友:
短接的10秒钟,是要通电再短吗

网友(点评):
应该不用电能的。

网友:
就是 通电短接吗

网友:
不通电得情况下。。。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不错 值得学习 但是 这是什么原理呢 ?

技嘉的双BIOS中有一个的备份的!!!对接后可以备份的BIOS芯片里恢复主BIOS!!!

网友:
朋友清楚点是断电后短接   还是通电后短接

网友(点评):
不通电的情况下短接。。

网友:
在不通电情况下对接,是否要接上电源,让主板待机,还是直接拿到主板就短接呢?

网友:
主板烧不了吧

网友:
8脚BIOS的第8脚应该是bios芯片的供电脚3.3V的,确认是这样操作的吗?

网友:
1脚CS#,8脚供电(不插电的情况下没电),你告诉我两个对接能恢复BIOS,有点难接受。但楼主说确实修好了,还希望有大神讲下为什么?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什么思路??讲下原理!!!

网友:
不可能的,,瞎说,不通电 短接 有什么用,,,你告诉我,,,就好像拿2个BIOS摆到桌子上 一个连接1脚,一个连接8脚,,有什么用,BIOS资料能穿越过来
??????????????????????????????我就不信了。。。。

网友:
技嘉双bios设计,这么做的初衷是当主bios资料坏掉,副bios恢复主bios程序。通电开机之后,不能自动修复吗?

网友:
是不通电情况短接吗。。

网友:
楼主说明白,是通电情况下,还是断电情况下短接

网友:
其它把电池抠掉后放电1分钟也会好

网友:
待机状态,BIOS芯片只有3脚有3。3V,是不是在待机状态下短接?

网友:
有点想不明。。 如果是不通怎么可能恢复BIOS啊???

网友:
你将这两个BIOS换个位置还有点可能吧。。

网友:
我试了,有个毛用

网友:
只有BIOS资料出错的时候才可以

网友:
能不能说说道理。

网友:
不通电,,短接?????下次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之谈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不过还是刷BIOS靠谱些

网友C:
是把主BIOS的1  8两个脚短接,用镊子吧,短接以后开机,主板认不到主BIOS会改认副BIOS的,认到以后会亮机,把镊子拿开,副BIOS的资料会自动复制到主BIOS上,然后重新开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把主BIOS的1  8两个脚短接,用镊子吧,短接以后开机,主板认不到主BIOS会改认副BIOS的,认到以后会亮机, ...

原理就是你说的,让B_bios引导后,恢复到M_bios

网友:
是像31楼 说的那个样子的吧珠

网友(2014-07-02):
是先短接好1.8脚,然后开机上电10秒就好了

网友:
没干过  试试看

网友:
这招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新手希望大师们能说出个原理来

网友:
是啊  一下子 很难理解  本人理解迟钝  求大师详解

网友:
不明白是是什么意思是插电待机下还是不插电源下?

网友:
感觉不错可以借鉴下。。。。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能讲的详细点儿吗?

网友:
照理技嘉双BIOS主BIOS有问题,副的通电情况下自动修复的,不过,楼主的方法下次试试。不同电的情况下,用镊子点第一个BISO的第1脚。另一头接第二个BIOS的第8脚。。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我想闹懂,不通电对接1,8,也能管用?

网友:
楼主能告诉下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有技嘉的板子的话可以试验一下看好不好用。

网友:
应该是在断电情况下短接 然后通电 就自动恢复主BIOS

网友:
怎么我就没碰到过呢

网友:
记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待机情况下按住重启建15秒也可以恢复技嘉的BIOS

网友:
好方法,试试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之谈

网友:
这是从备份的BIOS芯片里恢复主BIOS吗?到时试一下。短接的10秒钟,是要通电后再短接吗?

网友:
不可能的,,瞎说,不通电 短接

网友(2014-08-08):
今天拿到一个技嘉P43的。是双bios的。开机3秒自动重启。。试了楼主的方法也没见好 好像这个要上CPU。。不上CPU他能转灬有没有详细点的灬

网友:
还有这样的,我先收下了

网友:
2个BIOS对换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瞎话,什么原理?如果是死BIOS,短接4-5脚通电,修硬盘好多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
来自: 浙江衢州 来自 浙江衢州
自己实践得出:
用镊子仔细短接主bios1、8两脚,防止因为接触不良未短接,在短接的情况下按下电源键开机,并在开机状态下反复调整镊子的两脚紧密接触主bios的1、8两针脚,大约过了5秒还是更长时间终于听到嘀的一声自检,立刻拿开镊子,此时看显示器已经有输出,显示主bios失败,是否从备份bios还原,我没接键盘,自动倒计时还原了。
注意事项:
1、技嘉主板虽然有双bios芯片,但是bios设置里面默认是主bios坏了从硬盘隐藏分区hpa备份的bios恢复的,这样导致如果没有硬盘或者硬盘上没有这样的数据,就会导致无法恢复,就像我这次的情况。建议在bios里面设置为默认从备份bios芯片恢复,这样可能就能自动恢复了,但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选项。
2、技嘉的主板硬双bios芯片还是有效的,只不过需要使用动手短接这种有点技术含量的行为来解决。而且短接的时候不要着急,如果在没听到嘀的一声自检前,可以放心大胆地在电脑开机状态下短接主bios的1、8两脚,不要担心主板会坏!因为镊子很容易没接触好,所以一定要等到嘀的一声才算成功。这里最关键的是要听到自检的嘀声。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把主BIOS的1  8两个脚短接,用镊子吧,短接以后开机,主板认不到主BIOS会改认副BIOS的,认到以后会亮机, ...

如果主BIOS有问题,它等个几秒钟会自动从副BIOS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