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不开机

楼主(2014-05-28):
电流到0。11A不跳变

网友A:
电流太小了!查各个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B:
查各个电压,3.5V次级

网友:
3.3S没有 EC第85脚RSMRST#是高电平,105脚SLP_S3#_3R对地阻值40欧电压1.23V不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各个电压,3.5V次级

3.3S没有 EC第85脚RSMRST#是高电平,105脚SLP_S3#_3R对地阻值40欧电压1.23V不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小了!查各个电压是否出来!!

3.3S没有 EC第85脚RSMRST#是高电平,105脚SLP_S3#_3R对地阻值40欧电压1.23V不会变化

网友:
我手上现在有块板子是3V 5V 1.5V 这些都有,就是一插上电电流就到0.06就不动了,但是不上CPU电流就上不去.

网友:
假焊 北桥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