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1942红底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8):
lg1942显示器,客户刚送来的时候屏闪的厉害,电源板电容有坏的,换上还是不行,就电源板与驱动板都换了,然后开机,黑色部分显示红色,像这个样子,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电路问题啊,向大神求助

网友:
背景是红色的

网友A:
可以找数据刷刷看,和进工厂模式恢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数据刷刷看,和进工厂模式恢复看看

工厂模式怎么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模式怎么进啊

在关机的状态下 先按住MENU键 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 跳出OSD菜单在末尾会出现新的选项 进入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LZ修好了没有?

网友:
为什么中间还有白的   而且边上还有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