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tft23w90ps

楼主(2014-05-28):
aoc tft23w90ps 没背光 也不通电 灯管拆出来可以亮 装回去在点灯管就没有背光了 各项电压正常也不通电 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A:
怎么不通电?又各项电压正常?

网友:
高压能测出来?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通电?又各项电压正常?

就是开关灯也不亮,按开关也没有反应,有5V电压输出和3.3V开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