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真CPU掉电

楼主(2014-05-28):
上真CPU掉电,北桥发烫,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CPU没有电压,上管D极0V,下管也是,ISL6312电压管理芯片的供电有,EN脚不上CPU有电压,上CPU  EN脚无电压。求思路。。。。。。。

网友:
有无可能CPU座短路了,或者是CPU的问题,先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A:
量一下周边的2R2电阻,及其连接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周边的2R2电阻,及其连接的电容。

量这个是什么意思,求指点。

网友C:
12v到上管都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到上管都没电?

上管的D极有12V

网友:
楼主主板是什么型号?  这样来问问题,不好判断啊

网友:
顺着EN跑线吧。。。。看是不是电阻坏了。。

网友:
测一下CPU时钟复位有没有

网友:
换个CPU说不定就好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量这个是什么意思,求指点。

就是测这个2R2的有没有坏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测这个2R2的有没有坏咯

我是想问下那个2R2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种事cpu供电带不起负载。把6312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问下那个2R2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2r2电阻的阻值2.2欧。保险电阻。

网友:
是的是的

网友(2014-11-14):
这样来问问题,不好判断啊

网友:
遇到过上真U掉电的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否CPU短路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