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通病维修

楼主(2014-05-28):
  今天收到一个ASUS X84H(版号是K43LY  V.5.0好像是),客户说是用电池大多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心想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吧,报价收机。
一上可调电源测试,带电池是0.023A,应该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啊,触发后上到0.245A掉电,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出吧,拆机,习惯动作看版号找图纸,K43LY,居然找遍全网都没有这个板的图纸,点位图什么的,再看主板,什么零件标示都没有,ASUS  I服了U.头大了,三无啊,老实来盲修吧。测电感,就桥旁边的电感和CPU旁的电感没有电压,按常规,先查桥旁的电感,场馆都OK,再查供电IC,看型号居然是BD-MD,这是什么鬼型号,全网都百度不到,晕菜了。
又上网查,还得感谢迅维网平台,里面有个帖子提到可以参照K42JR的电路图来修,一查K42JR的桥供电芯片,果然也是16脚的,看型号是RT8202A,按照图纸每个脚位对比,居然是一样的,而且供电,en,VDDA什么的信号都对,就是16脚的ton信号电压只有1.5V,看图纸应该19V才对,呵呵,问题找到了,跑线路到PR8203(这是K42JR的图纸标示,这个主板上没有与标,跑出来的),一检查问题来了,用适配器时,这个电阻的一端是19V,另一端是1.5V,用电池则两端都是12V,用可调电源测试从12-17V,电阻两端都是一样,就是不能触发,电压调到18.5V后,另一端就只有1.5V了,虽然问题肯定是这个电阻,而且同类型电路ASUS 的其他主板出同样问题的好几例,应该是这个电路设计的通病吧(这是后来查到的)就不明白了,未必RT8202A还有对这个16脚过流检测?过压应该不会(修好 后两端都是19V),测它的阻值是150K,图纸上是510K,找了半天找了个800K的电阻上去,一测试。成功了。
就想问问各位亲们,这个TON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电流大了会降压,原理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这个脚 好像是主供电脚吧

网友:
说明你是不怎么能看懂图纸啊,这个一看电路图就知道是主供电啊,上管也是挂在一起的啊 。i服了u

网友A:
亲呢,上管没在一起啊,不然800K电阻,电流能够吗,看看图纸吧,我应该还是能看得懂的哈。

网友A:
猜想是不是这个TON脚跟其他芯片的VIN脚是一样啊

网友:
子要能修好   怎么修无所谓   能修好就是有本事   我看到华硕的电脑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想是不是这个TON脚跟其他芯片的VIN脚是一样啊

TON这个脚是频率设定脚

网友:
确定是频率设定

网友:
楼主不错哦,我手上也有这台机,修好了几天又回来返修了,现在问题还被我扩大了,正在苦恼中。。

网友(2014-07-01):
TON 用来调整脉宽
K42 K43除了主板布局不一样外,供电设计上基本一致,楼主是不是看到我的贴子了,我记得我好像以前提过

网友(2014-05-28):
我是说19V过了大电阻为什么减压成1.5V,公共端和上管当然是通的,而且电压也对,不然哪来的掉电一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呢,上管没在一起啊,不然800K电阻,电流能够吗,看看图纸吧,我应该还是能看得懂的哈。

楼主真有意思。知道还问,电阻不是510K吗怎么成了800K了。

网友:
ton 是主供电

网友:
TON  就是主供电。

网友:
就是想问为什么电阻变成150K时会拉低电压到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有意思。知道还问,电阻不是510K吗怎么成了800K了。

本身是510K,变成150K,换的是800K,

网友:
TON是干什么的???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会19V,一会1.5V????

网友:
有修到这样的RT的芯片TON脚阻值是不能小的有试过上100K一样不行

网友:
好像修进水的联想Z470碰到过

网友:
主供电应该是2脚VDD和9脚VDDP,TON是PWM信号的振荡频率设置脚...........

网友:
TON 通电延时

网友:
楼上正解,芯片工作条件之一,总开关的作用

网友:
TON是频率调节

网友:
ton频率设定

网友:
不管什么作用,但是通过电路图在,知道它肯定是19V电压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TON时频率设定啊

网友:
电阻在咋个坏也不可能阴值变小的也。。。。。。。。。。。。。。

网友:
ton  频率设定脚吧

网友:
频率设定引脚,这是常识哦

网友:
看到过好几台这个脚电压问题的,楼主还是比较细心

网友:
只知道TON的电阻要求很高,最好是一摸一样。不然电压过去就被芯片拉低。

网友:
我去 看半天没看明白 TON是啥到底 说什么的都有呢

网友:
19V的,我认为是延时的,不然不会加个510K的电阻,拉低,应该是芯片内部有问题吧

网友:
TON是PWM信号的振荡频率设置脚.

网友:
恩以前也测过这个电压

网友:
没图纸 头大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啊  值得学习 主供电不难搞  关键分析的好

网友:
根据手册来看,过电流芯片保护。

网友:
楼主的资料真是不少啊,多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不太好修啊

网友:
说什么的都有啊>还是要学会分析图纸哬

网友:
评率设定。。。

网友(2014-07-03):
ton引脚看来大家意见有分歧   我觉得是输出调节

网友:
最喜欢这些通病的机机了!!哈哈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ton 应该是芯片的工作开关!

网友:
楼主16脚是主供电呀,换成800K的可能会大了点呀.

网友:
学习一下这些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以前好像没有见过

网友:
这个问题不要纠结,最好的办法就是看IC的手册。

网友:
ton乃频率设定啦。

网友:
请问 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是电源头,售后保内都免费更换电源头!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供电脚吧

网友:
设定频率的

网友:
修好了就行,其它的不用管。

网友:
频率设定一般都是19V吗

网友:
TON用来调整脉宽

网友(2017-04-09):
楼主不错 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