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IBM E430C不认网卡

楼主(2014-05-28):
今天不忙,修到IBM E430C不认网卡的怪毛病给大伙啰嗦一下,修到注意不要走弯路。

维修经过:今天一客户来说换硬盘问有500G没货,说有就接了,并且说在另一家做系统没做进去,哪家师傅说是硬盘坏了,没货,既然有就换吧,讲好价格350,  客户又说原来盘有100G的资料需要拷贝出来,(好盘100G的资料我也犯愁给他拷)我讲:看看硬盘坏的厉害不,厉害的话,要做数据恢复,价格老高了,我看看挂在别电脑上能看到资料不,------拆了挂台式机上---能看到资料,叫客户加个移动硬盘套,自己回去拷,客户同意讲好价 70,开工。。。。装好移动的,。。。加上笔记本的。。装win7系统,测试声音。。。ok,测试无线。。。ok,  测试有线。。。。ok,(稍有点卡,酷睿I5的不应该怎么慢,能用就不管)开单收钱420。。。慢走啊。。。。。。。。。。。。。。。。。。。。。。。。。。。。。。。。。。。。。。。。。。。。。。。。。。。。。2小时后客户提本回来了,说有线不能用,我试试确实不能用,设备管理器根本没有有线网卡,没认到。。。。NND,问客户回家怎么操作了,客户说什么也没动,走的时候试过的啊。。。。客户这时候说了,去别家修的就是网卡不认,哪家师傅说装系统试试,能好就是软件问题,不好再说,装了半天没装进去,说硬盘坏了。(我心想机子可能有别的故障,推出去,不能给他修网卡,怕咬手)就给客户讲,你的机器才1年半就有问题,去服务站做个全面检测吧,,,,,,我给你修就没保了,还有别的问题也不好说。。。。。。客户说我的本就保1年,没花钱延保2年,你修吧。。。。。(推还推不走,NND)我就考虑装上系统正常过,后来又动了什么呢? 。。。。。。客户路上摔了。。应该不会,,,,。。。。。。。。。。想到装硬盘的时候拔下电池 用充电器装的,客户回家就把电池插上了,会不会是电池的原因,试一下。。。。。。。。用可调电源就能认到有线网卡,,,,,完美修复,,,这次没发收费了,,,,电池引起有线不能用还是第一次遇到,大伙遇到注意下,至于什么原因,明白的来说说。。。。。。期待您的参与。。。

网友:
系统吧!之前能用后来又不能用,装完系统要从起一下才会认到设备的。

网友:
自带的电源有问题吧,,可以是功率不足。至认不到网卡

网友:
楼主 好样的  技术就是 好

网友:
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这就是人生。。。。

网友A:
建议楼主加两张图片  更有说服力

网友:
这还真是个怪问题。

网友B:
这个现象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个有线网卡导致关机自动重启的DELL N4110

网友:
多谢楼主的技术经验,收藏备用。

网友:
看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C:
楼主修复后一定要发帖啊,功率不够我想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加两张图片  更有说服力

客户拿走了,没拍下,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第一次听说

对啊,稀奇才发上来,都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复后一定要发帖啊,功率不够我想不太可能

已经修复了,就是电池的原因啊,电池引起不认网卡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觉得会不会是网卡的供电MOS出了点小问题导致用电池时供电不足引起的哦????????

网友D:
楼主怎样解决的???电池不用了?????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希望以后能遇到一台

网友:
遇到过hp的原装电源可以认网卡,其它电源不认

网友E:
没听过说上电池不认网卡的,巧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听过说上电池不认网卡的,巧合吧

试过多次都是这样,但具体为啥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样解决的???电池不用了?????

电池不用了,再修就办不了了

网友:
这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
同时插上电池和适配器 开机也会认不到网卡???

电池造成识别不到网卡,真没遇到过

网友:
貌似 网络延迟 回复重复了

网友:
这种现象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下次遇到也试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你怎么解决的啊,电池不用了??

网友:
我觉得不对吧,有些机型或者是某些系统必须要插着网线才能认到网络适配器的

网友:
有点牵强,我觉得电池不会引起不认网卡

网友:
应该还是跟网卡供电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