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触发掉电

楼主(2014-05-28):
开机电源上到0.5a 掉电 于是拆机测量各大供电 测试出缺显卡供电 上论坛看了300B的帖子 于是照着往下查 经查缺少独立显卡供电开启信号GFXON,此信号由DGPU_PWR_EN# 转化而来。正常情况下触发后,DGPU_PWR_EN#应该为0V,经过Q52转为高电平,同MAINON在与门U39作用下输出高电平的GFXON,开启显卡供电。(这是抄300B帖子)但是我机子跟他这个一样 也是实测DGPU_PWR_EN#是高电平 往下查复位PLTRST#=3.3V H_PWRGOOD:1.06V ICH_PWROK PM_DRAM_PWRGD 求各位大师给点思路 现在北桥换过了 HM55其他电压也是正常的 唯独DGPU_PWR_EN#是3.3V 求解

网友:
小板上的mos管有短路没?

网友:
上传图纸看看,那上下管是铁的吧?

网友:
是铁那种管子的话,见意换成普通的那种。

网友:
主板没短路?

网友:
供电电路没有出来完

网友:
问题是不是出在11页1/C。。。。。。??

网友:
H_PWRGOOD:1.06V    你觉得正常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