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奇怪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4-05-28):
进不去系统,刚开始怀疑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的时候装了一半就死机,换了硬盘也一样,拆掉硬盘,有时候能进PE,有时候还没进就死机了,有时候在XP滚动条的时候死机,内存也排除了,有谁遇到过吗,求指教

网友:
更换CPU,用示波器测各大电感供电有没有杂皮,有:电感相连的电容不良。

网友:
刷BIOS试试呗。。。。?

网友:
见过猫引起过的!!

网友:
用安装版做一下。

网友:
用个安装版试一试,有时候ghost有引起这个原因的,不过你这个不太像。可以用做过系统的硬盘看能进去不能。

网友A:
前天遇到过 ,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遇到过 ,刷BIOS解决了

你的也是6910p吗

网友:
内存供电排查下

网友:
所有外设全部去掉再试试

网友:
是的  6910P的

网友:
笔记本小病能找死人。不好大病好修!

网友:
bios设置里死机吗?在DOS系统下死过机没?

网友:
看看有绝缘黑胶布掉了或者搭在外壳上!

网友:
硬盘模式该下看看

网友:
刷BIOS了吗 ?

网友:
刷BIOS,吧无线网卡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