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网卡击烧想到的几个维修案例

楼主(2014-05-28):
前一段时间打雷又下雨,于是被雷击是在所难免了,可是被雷击的机子还是姗姗来迟。下面讲一下我修到的几个关于雷击的案例。1、联想G450,同行说做不上系统,由于是同行所以不考虑由于内存硬盘等导致的做不上系统了,肯定都被试过了,所以直接看USB是不是被插坏,这一看不要紧,看到了网卡接口的两个灯全亮了,原来是网卡坏了,换掉,OK,此机修复。2、戴尔M5010,同行发过来的,说是热,于是清尘重新上硅脂,装上后温度确实是下来了,可是麻烦来了,关不了机,只要一点关机,就像点了重启键一样,这是什么情况呢?抱着试试的态度摸了一下小板上的网卡,非常烫手,网卡坏了,果断摘之,可以正常关机了,搞定!3、同行发来一华硕的机器,记不清什么型号了,有网卡驱动,就是一直打叉,网卡被焊过,以为网卡没焊好,于是加焊了N遍,还是一个样,最后查到网桥,根据图纸测了一下,原来有网桥里面线圈有断线的,果断找一个差不多的换上,插上网线,网卡灯亮了,搞定。这是我第二次碰到网桥坏的了,一般情况下貌似网桥比网卡坏的几率小很多很多吧。以上就是我最近碰到的,关于被雷击的本本的一些故障现象,大神们还碰到了什么故障也可以在此分享,希望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网友A:
手上刚刚接到一台,开不了机的,网卡坏了,但是上无线网卡也开不了机,两个网卡都不装就可以开机,三修啊,看那板都不想搞了,满板是油,一修二修看什么的,网卡都起泡了,在干IO换南板?

网友B:
被雷击的机,网卡是基本都保不住了。。网桥坏的还真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刚刚接到一台,开不了机的,网卡坏了,但是上无线网卡也开不了机,两个网卡都不装就可以开机,三修啊, ...

三修能修好的话,那技术好得没话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雷击的机,网卡是基本都保不住了。。网桥坏的还真少点。

嗯嗯,对的,一共遇到过两个网桥坏的,微乎其微。

网友C:
三修要靠心理的,有的被吓得不敢修

网友D:
网卡雷击的机子见过但不多  楼主修的好频繁啊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雷击的机子见过但不多  楼主修的好频繁啊  佩服

呵呵,那一次打雷坏了不少呢,白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修要靠心理的,有的被吓得不敢修

嗯,看到板子那么墨迹都没心思修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