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

楼主(2014-05-28):
TP-LINK路由器wifi没有信号,请问师傅们有什么办法解决?

补充内容 (2014-5-30 15:51):
以前一切正常,最近WiFi信号时有时无的,并且很不一定。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设置

试过了不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开启无线功能吧?

一直开着的,谢谢。

网友:
换个路由器,应该给就可以了。

网友: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TPLINK的路由器就有这样的致命弱点,高温导致的·用个一两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