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浦190C 闪屏

楼主(2014-05-28):
问题是在屏哪里,屏型号LMT190BT03 ,是主控还是程序坏呢

网友A:
擦洗下屏线看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B:
多拍几张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下面是不是在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拍几张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下面是不是在闪呀?

是下边在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洗下屏线看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屏线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最下面在闪,一般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是屏的模块坏了

网友:
像是屏上的晶片坏了

网友C:
屏坏了,修不了,跟笔记本LG出的那批屏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修不了,跟笔记本LG出的那批屏一样的故障!

是的,和那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