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发】[转发】2014年3月实地学员郑琅实践笔记

楼主(2014-05-28):
代 郑琅 同学发:
今天老师拿了几个坏硬盘,说是让我实践一下,接过硬盘,启动PC3000电脑,打开PC3000软件,选择正确的端口,给硬盘通电,然后等待BUSY灯亮完,在亮DRDDRC指示灯,通过指示灯的变化,很容易判断出,电路板是好的,接下来进入通用模式,

出现红色报错,很明显的看到提示固件有问题,因为有红色报错信息。退出通用模式,现在进入西数专用模式,选择正确的家族进入。
           直接点固件区结构检测,结果发现很多坏的模块,

不过都是副本,而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过一般副本固件损坏是不会影响硬盘的使用的,所以直接忽略不计。那就等待检测结束吧,结果扫描完了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通用模式确实是有提示错误的阿,而且扫描坏道,还是全盘坏道,一般来讲,一个硬盘是不会出现全盘坏道的。这就有点纳闷了。不管它了,就开始想把,什么错误能导致全盘坏道呢?加密还有就是固件坏。可是现在硬盘不是加密状态,因为加密的话会提示lock之类的英文,可是这个硬盘没有,直接排除这个可能。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硬盘固件有问题。就随着这个问题去干它。
          再次检测了一下固件,还是没扫描出坏的模块,不扫描了,果断放弃固件的检测,点信息查看下把,看到了点猫腻,bios版本本来是两个的,但是这个却只有一个,现在看到的是0892C

但是还不敢确定,就去查看bios的版本号吧!点tools下面的第一个的第一个菜单,反正就是第一个的第一个。查看111F之间的版本号,上课老师讲过,111F之间都是记录bios的版本号。随便点个进去看了下,就发现问题了。这里记录的bios版本号是0894C,

和现在状态信息查看的0892C不一样阿。
          问题查找到了,就是bios被老师随便写了个,所以问题都是bios导致的,那就干把,因为之前老师随便写了个,所以也不需要备份了,直接找一个0894C的bios,

现在还在写bios,(写bios是不会丢失数据的,所以不用担心,就算是写失败了。还可以在写,只是比较麻烦而已。)写完收工,在写的过程中没有提示什么错误,那就断电退出吧。退出之后在通电,在进入通用模式。嘿嘿,没有什么红色报错误,扫描了下坏道,也没看到有什么坏道,那就说明这个硬盘是正常了,收工。
写好以后,再进入西数菜单,看BIOS版本

已经变回0894C了。这个硬盘的故障就是老师把bios写了一个不适合的bios程序进去,就是相当于出现BIOS芯片损坏,或者BIOS芯片被人恶意调包的故障处理。。Ps:老师给你点建议,下次做些难度高点的,时间还得限制,不然还真没什么动力去做,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客户一般教给你硬盘你都得先检测下,什么问题然后给别人报价,而你一出口就让别人把硬盘放在你这里几天时间的话,是人都不会这么做,除非认识的除外。所以你得限制时间。
处理完第一个硬盘,接下来处理第二个硬盘,接上硬盘,然后进去通用模式查看,呵,这个问题就多了,提示固件损坏还有别的红色报错。也不知道别的错误是什么错误,不管那么多了,退出,先去固件区做一下结构检测把,看看是什么问题先。
        进到西数专用菜单里面,选择固件区结构扫描,扫描了没多久发现02模块和11模块损坏。

就开始直接写吧,完全忘记了还有提示是什么。就直接写了。写完发现还是没什么效果,问题依然存在,唉,有点小失落啊,写完以后,故障还是原来的故障,说明了两种情况,一是写错了,还有就是没写成功,但是写玩的时候没提示什么错误阿,所以又去找别的问题把,那又这里动动,那里动动把,记得之前在通用模式看到提示smart红色报错,那就先复位下smart看看,反正复位下也不会把数据弄丢失的。结果复位了smart还是没什么效果阿。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又去点击信息状态看下,发现bios版本又是不对的,只有一个,直觉告诉我这种出现一个就是不对的,因为正常情况下都是两个同时出现的,似乎跟第一个硬盘一样,也是BIOS被乱写过了。
      又去看把日志表把,查看111F之间把,唉,问题来了,因为之前写固件没有做备份,写的就是02模块,现在的bios版本都不是这个硬盘的bios程序了。本来把,按照我的想法的话,直接找个硬盘看版本号是一样的拆下来,然后查看两个硬盘的bios芯片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的那就去备份那个硬盘的bios程序,然后在写入这个硬盘的bios程序下,这也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还没来得及是操作把,老师就把这个硬盘的bios版本号说出来了,切,那又是一个没什么问题的了,但是现在还是坏的把,还是得写把。既然老师都说了,那就直接找到那个bios程序。成功写入,修复完成。
             但是进通用模式,还是有红色的o2报错,这应该就是固件的问题了,去扫描把。发现0211是坏了。有了之前的教训,所以这次在写入之前都是备份了下模块。备份好了就开始写入了。很是激动阿,这个时刻。两分钟时间过去。固件写入成功,断电退出,在通电进到通用模式。没什么提示错误了,坏道扫描也没有坏道。第二个硬盘也搞定。简单讲第二硬盘就是老师破坏了0211模块之后又把bios随便写了个进去,但是问题解决起来就有麻烦了,要是先写了模块,没老师提示的话,后面更麻烦了。经过这第二个硬盘的故障处理,下次自己接到客服的硬盘时,别一扫描到坏的固件就直接开始写,得先检查全面好了,然后,做好备份,之后在开始动手。Ps:感谢老师弄的这个问题,让我身有体会啊。
    接下来处理第三个硬盘了,把硬盘接上PC3000,pc3000上面的灯有提示错误,而且,那些指示灯乱亮,有的时候亮一个红灯,有的时候亮三个红灯,

刚开始还以为没插好数据线呢,那就拔了在插下把,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就拔了在看下把,左观察下右观察下,发现在硬盘里面有三个跳线。是不是跳线的问题呢?试试把,拔一个跳线,试一下效果,拔完两个跳线,问题依旧一样阿。心有点寒了,还有最后一个没拔,都有放弃的冲动,但是这会有同学说,全拔了试试看看把,那就听他的,全拔了看看把。别说,没插上跳线还真的认到硬盘了。Ps老师,你太坏了。
       能认到硬盘了,那就先进入通用模式查看下把,结果发现有红色报错,坏道扫描了下,全盘坏道。说明还有其他的问题。
      进入到西数专用模式下,固件区结构扫描了下,这硬盘估计有点悠久历史,扫描得格外的慢。慢慢的等待,没过多久就发现有固件坏了,31模块损坏。心情那个激动阿,31数据模块,老师都敢动它,这是考验我们胆量麽?哈,老师只要敢弄,那就敢写的,有了之前的教训,现在只要是关于是写的,都会备份一下。说写就开始写了,这里跳过写的过程,直接跳到写玩31模块之后。记得上课老师说过,只要是动了313233这些模块,那就得重建译码表,只有重建了,数据才能被恢复出来。而现在31模块写了,那肯定得重建译码表。重建完成之后,断电,在通电进入通用模式,嘿嘿,没什么提示错误的,扫描也没有坏道了,这第三个硬盘也搞定,简单的讲就是老师在硬盘上面加了三个跳线,然后又破坏了31模块。Ps:下手有点恨阿。

网友:
处理完三个硬盘,时间已经过去三小时了,虽然很累了,但是,越来越有激情了,在接上这个硬盘的时候,老师说这个硬盘的故障和之前的三个硬盘完全不同,嘿嘿,那就是说,这地四个硬盘老师是没有动bios,也没动模块。那就简单了,可是当插上硬盘的时候,在通用模式查看,居然提示的错误还要多,但是老师又说和之前三个硬盘的问题完全就是不一样的阿,那就选择相信老师把。而且是那种毫无保留的相信阿。  不过还是有点不信老师,就想去专用模式查看下,可是发现根本就进不去,那就强制性的进入把,可是进去之后完全根本就操作不了什么菜单。什么点过去都看不到,又开始想是不是老师把这个bios也写了,而且还是写了个坏的。可是没道理阿,就算老师写的是个坏的bios,那至少也能查看到模块之类的把,可是点进去一个模块也看不到,点信息状态也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东西。
       这是就开始想了,什么问题会导致不能认盘呢?电路板?老师说过,板好才修固件,固件好才修坏道,板不好不修固件,固件不好不修坏道,那如果板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就会导致不认盘呢?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看看老师是不是有加了什么跳线之类的,结果没发现跳线,但是这个时候不小心动了下硬盘,发现硬盘跟本就没有转动,正常情况下,硬盘在通电的时候是不允许动硬盘的,现在,无意中动了一下硬盘,却发现了蹊跷。嘿嘿,瞬间就感觉看到希望了。因为记得老师讲过,如果一个好的电路板接上电脑,在电脑的bios里面一样能认到硬盘的一些信息,甚至有些硬盘还能看到容量,那是不是在pc3000也是一样呢?那如果一样的话肯定就是不能操作其他的菜单了,比如读写模块之类的,应为模块都是写在硬盘的盘片上的,现在硬盘的盘片根本就没有转动,那又怎么读写呢?有了这个思路,那就联想到板出问题了或者是盘片卡死了。盘片卡死,要开盘,比较麻烦。
       那就关擦下,是不是电机和板的接触点被老师用什么挡住了,可是关擦了下,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有点动摇了,到底是不是板的故障呢?不管了,拆了先,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吧,找来一个六角的螺丝刀,把板上面的5个六角螺丝松开,小心的把板取下来,结果发现在电源供电那里有个小纸条,挡住了板和盘体的接触点。取下小纸条,安装上螺丝。通电插上硬盘,一检测,完全正常,固件好,无坏道,第四个硬盘,顺利修复完成。
      第四个硬盘问题,就是老师用小纸条挡住了盘体接触点和电路板的接触,导致接触不良。估计这个问题以后也是经常出现,但是现在有过这些经验的话,以后就是接到这样的硬盘,也知道先从什么地方下手了。也不会盲目的去瞎弄,而导致把客户硬盘数据弄丢失了。Ps:老师,这个问题难度有点大阿,你要是不提示的话,这估计真的搞不定了。不过以后遇到这些就好搞了。
       再次感谢老师提供的故障硬盘,对于我们来说收获很大。希望以后老师能多提供些问题硬盘,来给我们解决。不然以后就是接到客户的盘就更不敢下手了。

网友:
怎么听楼主说出来感觉好像都是蛮简单的啊。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挺简单的,只要有基本的思路。 其实修什么都差不多,比如修笔记本,还不是换换电阻电容和IC芯片,偶尔做做BGA。

网友(2014-06-27):
vivend e aprendend

网友(点评):
这是外国友人?能看懂中文吗?

网友:
收藏了,当时的记忆有点模糊了。。

网友A(2014-07-29):
太复杂了,真有点看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真有点看不懂呀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第一匹配,第二思路清晰,第三流程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