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a-210,无内存 cpu供电,12v电压偏高,请教

楼主(2014-05-28):
黑潮ba-210,不跑码,测量发现没有内存供电。amd处理器,amd南桥,内存没有各大供电都没有。
内存供电芯片F72815SG,测量各引脚电压如下:

Lgate Ugate以及其他均无电压,不过很奇怪的是12v供电脚电压是13.1V。
测量atx接口,12V->13.1v, 3.3V->2.6V,一个拉高一个降低,电源肯定是好的,别的主板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4-5-29 15:36):
刚才测量,8脚phase对地打值20,没查内存没插cpu,感觉这个值偏小。去掉芯片、上下管、后级两个滤波电容、1.5v转0.75芯片,依旧。去掉电感,确定是1.5v后面的问题,没查出来。难道是桥?
7脚跑线,没有发现mos,再跑

补充内容 (2014-6-5 17:40):
内存部分搞明白了,3脚参考电压不正确。io出来的dimm开启信号经两个三极管过两个分压电阻最终可以提供1.4v的电压给pin3,但io没有发出这个开启信号。加焊io这个信号时有时无,有的时候内存供电正常。
板子还要继续

网友:
查一下 内存供电

网友:
正常来说主板的都是降压部件,不可能有升压的。楼主知道了原因可要分享一下

网友A:
七角是这个芯片的电压检测信号···  我个人一般都把他当成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 查查这个引脚的信号来源 是否有信号开启这个芯片 或者是芯片是否把这个信号拉低

网友:
现在查的就是内存供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角是这个芯片的电压检测信号···  我个人一般都把他当成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 查查这个引脚的信号来源  ...

恩,谢谢,我回头查一下。

网友:
跑一下第七脚的的线路

网友:
楼主搞定后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B:
修内存供电,顺着7脚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内存供电,顺着7脚跑线

只有跑线了,您也知道这东西图纸不好找吧

网友C:
楼主修好了一定要说下怎么修的,已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一定要说下怎么修的,已关注。

米问题,论坛里都是朋友们帮助我,我也没帮过别人啥忙
如果能修好,自然共享

网友:
基準電壓偏低
基準正常了內存供電也就出來了

网友:
恩。楼上说的对啊。7脚电压。。跑线,,找到芝麻官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