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5寸白屏带彩色竖线越久越深色确定是驱动板问题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5-28):
自改的15寸显示器开机出现白屏和彩色竖线越久越深色以确定是驱动板问题求老师门指点维修思路和各信号阻值是多少

网友:
直接 换个驱动板

网友:
我就是想学维修

网友:
应该是屏线没接好

网友:
驱动板一般都是直接换的 没修过

网友:
这些一般都是换板的!细节维修不懂!!!

网友:
换万能驱动板

网友:
   跳线  找分辨率

网友:
没人懂吗...................

网友:
一般都是屏问题。你确定是换板好了?

网友:
图像新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