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V星 870-C45 V2的bios

楼主(2014-05-28):
求 870-C45 V2     MS-7715 REV 1.1 的bios   主板是不跑码  时钟复位 都正常的主板

网友:
楼主在官网下载就可以了!要是在大陆官网下不到,可以在台湾官网下载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多刷一次BIOS!压桥也试一下!

网友(2014-07-05):
俺也遇到一块,求BIOS啊啊啊啊啊

网友:
同求V星870-c43 bios有的哥们不要吝啬了,重谢

网友:
官网下的bios不管用

网友:
解决了
附上BIOS

网友(2017-07-09):
真坑说好的BIOS去哪了呀?晕倒还字打少了

网友(2020-01-03):
C45.......................

微星ms-7715 VER1.1 879-C45 V2.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