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6】不能识别的问题,望高人予以帮助

楼主(2014-05-28):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联想F316(360G)移动硬盘。用USB数据线插入电脑,硬盘指示灯亮,里面开始动,但出现“吱吱”的声音,“吱吱”声响过四、五声后,硬盘就再也不动了。电脑全程没有反应,也没有发现新硬件、硬盘加入。但是蓝色指示灯常亮。PS:换个三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试过,都是这样。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你移动硬盘坏了,拆开看硬盘本身坏没坏,,

网友A:
是不是盒子坏了?

网友A:
把硬盘取出来,直接接电脑看看

网友B:
你说的声音像是硬盘寻道的声音,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吧,我的移动硬盘的电路坏了,但是 电脑不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取出来,直接接电脑看看

F316这块硬盘有点难拆,外表都没有一颗螺丝,。如果硬拆的话,我怕再也装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声音像是硬盘寻道的声音,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吧,我的移动硬盘的电路坏了,但是 电脑不会卡死。

我是属于电脑管理里也看不到有新硬盘加入的信息,更不要说用检修软件监测了,PS:请问你怎么知道是你的问题是电路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盒子坏了?

罗工你好,请问您是怎么判断出来时盒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属于电脑管理里也看不到有新硬盘加入的信息,更不要说用检修软件监测了,PS:请问你怎么知道是你的问 ...

我拆开看了,是主控芯片出问题了,后来加焊解决的。

网友:
硬盘坏了,物理性损坏或者磁头问题,也可能是芯片问题。很明显只是有了硬盘供电但是电脑无法识别,能修则修不然就换一个吧.

网友(2014-06-27):
应该可以弄出来

网友:
检测外盒,检测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