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画面上下抖动

楼主(2014-05-28):
联想14002画面上下抖动,外接显示器正常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兄弟。。。你的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141 LCD 的,,就是屏问题

网友:
不知是不是,跳动5、6秒又正常3、4秒,如此反复。

网友:
是否接触不良呀!!!

网友:
灯管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擦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屏幕试试吧

网友:
有没有换过屏的 屏线可能大点

网友:
应该是屏、

网友:
屏线。或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LG X3的屏  就会抖屏

网友:
很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了吧,闪屏门。LG的吧?外界正常,问题肯定出在屏幕或者平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