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跑22,今天终于能点亮了

楼主(2014-05-28):
放了多天的华硕P8H61-M LE 今天终于能点亮了 ,是内存236 ,237脚没3V电压。我飞了3V的线能点亮,但是只有一个内存槽能点亮,另一个槽还是跑22,我有点晕了,呵呵。
华硕

网友:
问题没彻底解决郁闷呀,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两条内存槽,内存236 ,237脚 都有电压了吗?,会不会是有一条内存槽的电压没有到

网友:
2槽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另一插槽的237脚是接地的。

网友:
两个槽都插上内存能点亮,但内存容量只显示一个内存的容量。

网友:
问题没有解决呀!!

网友:
恭喜楼主 有够好运呀 哈哈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彻底解决了。是内存槽的问题。网吧电脑可能是换内存不小心引起的。

网友:
236好像是SPD供电啊 ,,肯定要3V,237什么干什么用的。。从来没有查过。

网友:
找个图纸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第二个槽电压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