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2815sg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14-05-28):
求f72815sg芯片工作条件,碰到好几块主板都是这个芯片电压没出来,。

网友:
没图 楼主这样发帖有点糊弄了把

网友(2014-07-28):
找个数据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的,我的主板HA03-GT2,是也没脉冲脚没有控制信号出来,导致北桥没供电主板不跑马

网友:
这个还是跑线吧!应该跑的出来的

网友(2014-08-27):
这个芯片我还没遇到坏的。。你看板子上是不是还有个精拓 小蚂蚁的 长条16脚(好像)芯片,是个时序控制芯片,一般都是它坏

网友:
楼主是高手,会查线路,学习中

网友:
你应该把它的图纸找出来,别人才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