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开机不上电流

楼主(2014-05-28):
同行出来,有修到的说一下,HP G4 开机后,南桥发出到EC的SUSB#,SUSC# 这两信号不稳,反复重启,电流待机0.03 开机到0.05就掉下来了,再重启,南桥,IO都换过,有知道的说一下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没修过这样子的,重启的时候其他电压有出吗?

网友:
   我也遇到几台都没搞定的   郁闷

网友:
应该还是EC那边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修的少,还不清楚

网友:
有487的话这种现象很好修的,查你开机瞬间有什么电压出来了,跟起时序走。

网友:
好像待机电压 不太对   看后级和公共点 电压

网友:
我这有一台,hp g4  板号:DAOR23MB6D1       机子摔过的,待机电压0.0322开机掉到0.0122 ,测得susc# 电压有0.2v到2.4跳动,susb#正常,后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这个机待机三个电压的吧

网友:
看一下待机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这待机大了,主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