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奇葩开机显示掉电,0.02不触发

楼主(2014-05-28):
机器:think r61故障:开机一显示就掉电0.02保护 不开机,等待几分钟再开显示掉电保护。
     总结了下,不开机的时候待机电流0.02和正常待机电流0.05有一定差别。拔BIOS电池 机器自动开机,但是直接显示掉电。正常情况下拔bios电池,机器开机显示(或者不显示,r61显示)掉电之后,自动加电然后显示。刷写bios无效,换3v 5V滤波电容无效,更换温控芯片MAX6689 无效,更换CPU供电芯片ADP3207无效。
    机器0.02不开机状态,1.8 1.5 3 5V均有,查U61 58脚 0。5V 供电脚19V 。

维修结果:查看主板元器件,由于是拔BIOS电池之后能自动加电,但是掉电不加电,所以由BIOS电池辐射附近局域,查看到U42附近由于厂家印刷电路板时多出一个电容,后拆掉电容,观察附近无电容掉价。再开机故障依旧,于是更换了EC芯片U61之后故障还是一样,后加焊U42及附近小元件,故障消失。

网友(点评):
不会上传图片的 请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1.html

网友:
附件挂了 再来

网友:
貌似好难修的样子,可是这些都是猜测,无数据分析

网友:
哇这就难修呀没有方法可查啊

网友:
本人小白一个,还在学习中,数据的东西由于当时比较急来不及记录,我只是发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毕竟这种印刷中的问题从数据上也难得判断的

网友:
是不是有元件虚焊引起的掉电?

网友:
显然是虚焊了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解决,容易返修。。。

网友:
是够难修的,不过猜测,他有很规律的思路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r61i的机子待机0。02不触发~~拔掉coms电池也不触发~~呵呵。。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思路没

网友:
盲修也是修,只要能好就行。。

网友:
待机0.02 请查东芝芯片 和联想芯片的工作条件 和基本电压 昨天修到一个t61 东芝芯片的63脚3.3V 正常5V,这个电压由联想芯片的72脚输出,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T系列的机器待机0.02的绝大部分都是东芝芯片周围进液造成的